cp7突然打不了送板,抓板时报警,求教大神这个怎么调,平台上的锡箔纸也没问题。

楼主(2020-11-13):
cp7突然打不了送板,抓板时报警,求教大神这个怎么调,平台上的锡箔纸也没问题。请教大神,这个需要怎么处理,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要么轨道跑偏了,要么就是没对好。你假如没调放大器的话,应该就是换个锡箔纸就好了。

网友:
锡箔纸最好不要用的太大,不是很容易把轨道弄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