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大神用过calibre -dfm命令? 用途是什么?

楼主(2020-11-13):
请问哪位大神用过calibre -dfm命令? 用途是什么?感谢!

网友A:
Calibre DFM
针对深亚微米遇到工艺不可制造性问题,Mentor不断的改进Calibre验证平台,提出了一系列的改进方案。并对不同工艺节点的验证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并基于Calibre的平台,并融合DFM的技术与理念,开发了一系列完备的DFM技术方案,帮助设计师在设计阶段就考虑生产制造可能带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libre DFM
针对深亚微米遇到工艺不可制造性问题,Mentor不断的改进Calibre验证平台,提出了一系列的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