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云榜#点胶机的点胶针头怎么选择?有什么标准

楼主(2020-11-13):
点胶机的点胶针头怎么选择?有什么标准

网友:
四条准则:小点——小号针头,低压力,短时间大点——大号针头,较大压力,较长时间浓胶——斜式针头,较大压力,依需要设定时间水性液体——小号针头,较小压力,依需要设定时间。

网友:
在选择点胶针头的过程中一定要先明确你的实际点胶要求。如果点胶作业要求的是小点,那么为了达到这种高精度,你就应当选取规格较小的针头。如果是要在短时间里迅速点胶,并且是大点的话,你就可以选择大号一点的针头。

网友:
    螺口点胶针头的底座上有一圈螺纹,与针筒的结合更加紧密牢固,所以螺口点胶针头的使用者也不少。
    卡口点胶针头是最常用的点胶针头,其价格比较便宜,因为底座上有两个小耳朵能卡住针筒,所以得名。

网友:
    压力,短时间大点——大号针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