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云榜#愁!上周元件贴装不良品超标了,现在要怎么解决?

楼主(2020-11-13):
愁!上周元件贴装不良品超标了,现在要怎么解决?

网友:
    装头吸嘴
    吸不上元件
    1、吸嘴开裂引起漏气
2、吸嘴下表面不平或有锡膏等脏物或吸嘴孔内被脏物堵塞
3、吸嘴孔径与元件不匹配
4、元件表面不平整
5、编带元件表面的塑胶带太粘或不结实,塑胶带从边缘撕裂开
6、供料器偏离供料中心位置
7、震动供料器滑道中器件的引脚变形,卡在滑道中(管装元件—振台)
    8、由于编带供料器卷带轮松动,送料时塑料带没有被卷绕
    9、编带供料器卷带轮过紧,送料时塑料带被拉断

    更换吸嘴
用细针将吸嘴通孔清洗干净

更换吸嘴
    更换合格元件
    重新安装供料器或更换元件

修改贴装头吸料位置
取出滑道中变形的元件

调整编料带供料器卷带轮的松紧度

调整编料带供料器卷带轮的松紧度

网友:
    具体原因具体分析 把所有原因都列出来 然后找

网友:
    贴片机及其容易导致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