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射频芯片输出阻抗到天线的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20-11-13):
一般匹配都是会知道源端阻抗和负载端阻抗。假如不知道射频芯片的输出阻抗,也就是源端阻抗,知道负载阻抗,这样要怎么调匹配呢。射频芯片数据手册给出芯片射频输出端加一个电容和两个电感网络,在电感网络输出端是50欧姆(问题是必须要按照数据手册里面的PCB来布局,而且器件型号也要完全一致,所以这很难达到)。

网友:
不知道源阻抗是无法自行设计匹配电路的,除非是根据已有电路进行逆推,通常没有这个必要,按照厂家给出的参数设计就是。关键要在实际设计中控制好分布参数,这个 ...

网友:
对“器件的源阻抗通常都是50的整数倍”不认可。 从效率的角度考虑,给定了供电电压和输出功率,RF放大管具有一个具体的最佳值。比如6只镍氢电池供电的对讲机, ...

网友:
    天线匹配和射频芯片输出阻抗匹配是两个概念。通常射频芯片输出阻抗都是50欧,所以,射频信号线按50欧设计即可;天线的匹配则通常涉及比较多的因素,和天线、结构等有关,需要通过PI型电路去匹配,天线厂家通常可以帮你完成匹配网络的参数确定。

网友A:
    你需要两组匹配电路   如下:

因为你的芯片  不是一出来就50奥姆   要靠额外的匹配电路
使得看进去时   为50奥姆

而天线也有天线的匹配电路   要靠近天线摆放
    看出去时  也要50奥姆

如此的话  两边就是共轭匹配  实部相等  虚部相消

当然  天线匹配那边的话  可以根据你要的性能去做微调
未必50奥姆   Return Loss好不代表一切
老梗笑话  装个衰减器  Return Loss好到不行   辐射效率我就不管了

不过芯片匹配  50奥姆是必要的
因为数据手册的量测数据   都是根据输出端50奥姆所做的量测
没做到这点   你芯片的性能很难保证

网友(2025-01-20):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两组匹配电路   如下:

我的疑问点在于我手里的射频芯片,RX和TX是同一个引脚,我不知道该调RX还是TX的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