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云榜#几种放大器电路比较

楼主(2020-11-13):
通常,我们认为放大是我们在家庭中使用的收音机,CD播放器和立体声音响中的音频放大器。在本放大器教程部分,我们研究了基于单个双极晶体管的放大器电路,如下所示,但是可以使用几种不同类型的晶体管放大器电路。典型的单级放大器电路

大信号放大器
  • 大信号放大器也被称为功率放大器。
  • 功率放大器可以细分为不同的类别,例如:

    • A类放大器–输出设备在整个输入周期内都处于导通状态。
    • B类放大器–输出设备仅在输入周期的50%内导通。
    • AB类放大器–输出设备导通超过输入周期的50%但不到100%。
  • 理想的功率放大器将向负载提供100%的可用直流电。
  • A类放大器是功率放大器的最常见形式,但效率等级不到40%。
  • B类放大器的效率比A类放大器高约70%,但会产生大量失真。
  • 当没有输入信号时,B类放大器消耗的功率很小。
  • 通过使用“推挽”输出级配置,可以大大减少失真。
  • 然而,由于其截止点偏置,简单的推挽式B类功率放大器会产生高水平的交叉失真。
  • 预偏置电阻器二极管将有助于消除这种交叉失真。
  • B类功率放大器可以在其输出级中使用变压器或互补晶体管制成。

信号放大器
  • 信号放大器也称为电压放大器。
  • 电压放大器具有3个主要属性,即输入电阻,输出电阻和增益。
  • 小型信号放大器的增益是放大器“放大”输入信号的量。
  • 增益是输出除以输入的比率,因此它没有单位,但用符号(A)表示,最常见的晶体管增益类型是电压增益(Av),电流增益(Ai)和功率增益(Ap)
  • 放大器的功率增益也可以用分贝或dB表示。
  • 为了在A类放大器中无失真地放大所有输入信号,需要DC Base Biasing。
  • 直流偏置将放大器的Q点设置在负载线的一半位置。
  • 这种直流基极偏置意味着即使没有输入信号,放大器也会消耗功率。
  • 晶体管放大器是非线性的,不正确的偏置设置将对输出波形产生大量失真。
  • 输入信号太大会由于削波而产生大量失真,这也是幅度失真的一种形式。
  • Q点在负载线上的位置不正确会导致饱和削波或截止削波。
  • 所述共发射极放大器配置为使用双极结晶体管的通用电压放大器电路的所有的最常见形式。
  • 在使用结型场效应晶体管的所有通用电压放大器电路中,公共源放大器配置是最常见的形式。

BJT放大器与JFET放大器的比较

网友:
大信号放大器也被称为功率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