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12个ARM常用的伪指令

楼主(2020-11-13):
1、 AREA
AREA 伪指令用于定义一个代码段或数据段。
    语法格式:
    AREA 段名 属性 1 ,属性 2 ,……
    其中,段名若以数字开头,则该段名需用 “ | ” 括起来,如 |1_test| 。
    属性字段表示该代码段(或数据段)的相关属性,多个属性用逗号分隔。常用的属性如下:
— CODE 属性:用于定义代码段,默认为 READONLY 。
— DATA 属性:用于定义数据段,默认为 READWRITE 。
— READONLY 属性:指定本段为只读,代码段默认为 READONLY 。
— READWRITE 属性:指定本段为可读可写,数据段的默认属性为 READWRITE 。
— ALIGN 属性:使用方式为ALIGN表达式。在默认时, ELF (可执行连接文件)的代码段和数据段是按字对齐的,表达式的取值范围为 0 ~ 31 ,相应的对齐方式为表达式2次方。
— COMMON 属性:该属性定义一个通用的段,不包含任何的用户代码和数据。各源文件中同名的COMMON段共享同一段存储单元。
   一个汇编语言程序至少要包含一个段,当程序太长时,也可以将程序分为多个代码段和数据段。
    使用示例:
AREA Init , CODE , READONLY
   该伪指令定义了一个代码段,段名为 Init ,属性为只读

2、 ALIGN
ALIGN 伪指令可通过添加填充字节的方式,使当前位置满足一定的对其方式 。
    语法格式:
    ALIGN { 表达式 { ,偏移量 }}
   其中,表达式的值用于指定对齐方式,可能的取值为2的幂,如 1 、 2 、 4 、 8 、 16 等。若未指定表达式,则将当前位置对齐到下一个字的位置。偏移量也为一个数字表达式,若使用该字段,则当前位置的对齐方式为: 2 的表达式次幂+偏移量。
使用示例:
    AREA Init , CODE , READONLY , ALIEN = 3 ;指定后面的指令为8字节对齐。      指令序列
    END

3、 ENTRY
ENTRY 伪指令用于指定汇编程序的入口点。
    语法格式:
    ENTRY
    在一个完整的汇编程序中至少要有一个ENTRY(当有多个ENTRY时,程序的真正入口点由链接器指定),但在一个源文件里最多只能有一个ENTRY(可以没有)。
    使用示例:
    AREA Init , CODE , READONLY
    ENTRY ;指定应用程序的入口点
    ……
4、 END
END 伪指令用于通知编译器已经到了源程序的结尾。
    语法格式:
    END
    使用示例:
    AREA Init , CODE , READONLY
    ……
    END ;指定应用程序的结尾

5、 EQU
EQU 伪指令用于为程序中的常量、标号等定义一个等效的字符名称,类似于C语言中的#define 。
    语法格式:
    名称 EQU 表达式 { ,类型 }
    其中 EQU 可用 “ * ” 代替。
    名称为EQU伪指令定义的字符名称,当表达式为32位的常量时,可以指定表达式的数据类型,可以有以下三种类型:
    CODE16 、 CODE32 和 DATA

6、 EXPORT(或GLOBAL)
    语法格式:
    EXPORT 标号 {[WEAK]}
    EXPORT 伪指令用于在程序中声明一个全局的标号,该标号可在其他的文件中引用。 EXPORT可用GLOBAL代替。标号在程序中区分大小写, [WEAK] 选项声明其他的同名标号优先于该标号被引用。
    使用示例:
    AREA Init , CODE , READONLY
    EXPORT Stest ;声明一个可全局引用的标号Stest……
    END

7、 IMPORT
    语法格式:
    IMPORT 标号 {[WEAK]}
    IMPORT 伪指令用于通知编译器要使用的标号在其他的源文件中定义,但要在当前源文件中引用,而且无论当前源文件是否引用该标号,该标号均会被加入到当前源文件的符号表中。
    标号在程序中区分大小写, [WEAK] 选项表示当所有的源文件都没有定义这样一个标号时,编译器也不给出错误信息,在多数情况下将该标号置为0 ,若该标号为B 或BL指令引用,则将B或BL指令置为 NOP 操作。
    使用示例:
    AREA Init , CODE , READONLY
    IMPORT Main ;通知编译器当前文件要引用标号Main,但Main在其他源文件中定义
    ……
    END

8、 EXTERN
    语法格式:
    EXTERN 标号 {[WEAK]}
    EXTERN 伪指令用于通知编译器要使用的标号在其他的源文件中定义,但要在当前源文件中引用,如果当前源文件实际并未引用该标号,该标号就不会被加入到当前源文件的符号表中。标号在程序中区分大小写, [WEAK] 选项表示当所有的源文件都没有定义这样一个标号时,编译器也不给出错误信息,在多数情况下将该标号置为 0 ,若该标号为 B 或 BL 指令引用,则将 B 或 BL指令置为 NOP 操作。
    使用示例:
    AREA Init , CODE , READONLY
    EXTERN Main ;通知编译器当前文件要引用标号Main,但Main 在其他源文件中定义……
    END

9、 GET(或INCLUDE)
    语法格式:
    GET 文件名
    GET 伪指令用于将一个源文件包含到当前的源文件中,并将被包含的源文件在当前位置进行汇编处理。可以使用 INCLUDE 代替 GET 。
    汇编程序中常用的方法是在某源文件中定义一些宏指令,用 EQU 定义常量的符号名称,用MAP和FIELD 定义结构化的数据类型,然后用 GET 伪指令将这个源文件包含到其他的源文件中。使用方法与 C 语言中的 “ include ” 相似。
    GET 伪指令只能用于包含源文件,包含目标文件需要使用 INCBIN 伪指令
    使用示例:
    AREA Init , CODE , READONLY
    GET a1.s ;通知编译器当前源文件包含源文件a1.s
    GE T C:\a2.s ;通知编译器当前源文件包含源文件C:\ a2.s ……
    END

10、 INCBIN
    语法格式:
    INCBIN 文件名
    INCBIN 伪指令用于将一个目标文件或数据文件包含到当前的源文件中,被包含的文件不作任何变动的存放在当前文件中,编译器从其后开始继续处理。
    使用示例:
    AREA Init , CODE , READONLY
    INCBIN a1.dat ;通知编译器当前源文件包含文件a1.dat
    INCBIN C:\a2.txt ;通知编译器当前源文件包含文件C:\a2.txt……
    END

11、 RN
    语法格式:
    名称 RN 表达式
    RN 伪指令用于给一个寄存器定义一个别名。采用这种方式可以方便程序员记忆该寄存器的功能。其中,名称为给寄存器定义的别名,表达式为寄存器的编码。
    使用示例:
    Temp RN R0 ;将R0定义一个别名Temp

12、 ROUT
    语法格式:
    { 名称 } ROUT
    ROUT 伪指令用于给一个局部变量定义作用范围。在程序中未使用该伪指令时,局部变量的作用范围为所在的 AREA ,而使用 ROUT 后,局部变量的作为范围为当前 ROUT 和下一个 ROUT 之间。
    否则,zero=0(跳到SuspendUp处执行)

网友:
    我都用过,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