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别设备DDR(K4A8G165WC)测试问题,数据如下

楼主(2020-11-13):
FAILURE: 0xfdff1200dffbee8d != 0xfdff12ffdffbee8d at offset 0x1960c948.
FAILURE: 0xdfff02044fffdd44 != 0xdfff02ff4fffdd44 at offset 0x0a699088.
FAILURE: 0xf7ef0000fe7f6827 != 0xf7ff0000fe7f6827 at offset 0x0cf190e8.
FAILURE: 0xffff6a00eeded3e8 != 0xffff6a08eeded3e8 at offset 0x1f174168.
FAILURE: 0xdfff06004fddca12 != 0xdfff060b4fddca12 at offset 0x0b78ee88.
FAILURE: 0xd5ff0210e9ff0c28 != 0xd5ff0292e9ff0c28 at offset 0x087dd628.
FAILURE: 0xb9ff2800efff0b7d != 0xb9ff28c2efff0b7d at offset 0x1267f418.
FAILURE: 0xdfff5880fbf36342 != 0xdfff58cffbf36342 at offset 0x1804ba38.

网友:
    额,这是个啥

楼主:
    内存检测工具输出的数据,还在查DDR4的原因

网友:
    尽量描述具体些

楼主:
    搞不懂啊,就发现出现问题的设备有个共性低八位没问题,高八位数据随机时间出错

楼主:
    CPU core operating speed of up to 1.2 GHz
High-speed 8/16-bit DDR3/3L/DDR4 DRAM memory controller
The SDRAM interface clock—up to 800 MHz for DDR3/DDR4 respectively
    DDR选用的是三星的DDR4-2666,1333MHz fCK for 2666Mb/sec/pin

楼主:
    DDR高八位偶有读写错误是哪的问题?有遇到解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