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是3W线距规则?AD中怎么设置3W线距规则?

楼主(2020-11-13):
请问什么是3W线距规则?AD中怎么设置3W线距规则?

网友A:
    线中心间距是线宽的3倍,设置线与线电气安全间隔为线宽的2倍。

网友B:
    信号线3W规则,是指线到线的中心间距要大于或者等于3W,故去设置线宽规则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中心间距是线宽的3倍,设置线与线电气安全间隔为线宽的2倍。

    谢谢大神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线3W规则,是指线到线的中心间距要大于或者等于3W,故去设置线宽规则就可以

    原来如此

网友:
    那就说线距规则呗,还3W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