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计,例如keysight的N1912A,测得的射频功率,如peak power 和average power,如...

楼主(2020-11-13):
功率计,例如keysight的N1912A,测得的射频功率,如peak power 和average power,如果我们可以得到功率计所测量的射频调制信号波形曲线,如何计算这两个值?

网友:
1、仪器应该自带的有,看一下怎么设置

网友:
2、如果没有,可以导出测试数据比如CSV格式,按照peak power 和average power的计算即可,使用Excel或者MATLAB都可以分析吧,一个是峰值功率,求一下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功率可能需要积分累加求平均了,按照计算公式即可

网友:
有电路参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