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帮忙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楼主(2020-11-13):
各位大神,帮帮忙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ADS仿真时,先放置一个放大器模型,放大器模型的S11反射系数为-10dB,在放大器输入端放置一个功率源,源的功率为10dBm,在放大器输入端放着节点vin。那么问题来了,仿真结果显示vin节点功率为12.378dBm。正常情况下,放大器输入端会因为有反射,输入功率应该小于源功率,但是仿真出来vin节点功率居然大于源功率,百思不得其解呀,望大神指点

网友A:
最好能提供一下相关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能提供一下相关图片

这里是仿真的原理图及结果。
如图一,一个放大器模型的S11反射系数为-10dB,源的功率为10dBm,在放大器输入端放着节点vin。那么问题来了,仿真结果(图二)显示vin节点功率为12.378dBm。正常情况下,放大器输入端会因为有反射,输入功率应该小于源功率,但是仿真出来vin节点功率居然大于源功率,百思不得其解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里是仿真的原理图及结果。
如图一,一个放大器模型的S11反射系数为-10dB,源的功率为10dBm,在放大器 ...

网友:
    这图分辨率惨不忍睹啊,为啥不用snipping tool抓图?

网友:
    看不清楚图,抓好点。然后把各项参数都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