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云榜#AD中的CVS管理设计数据怎么用呢?

楼主(2020-11-13):
AD中的CVS管理设计数据怎么用呢?

网友:
    我没用过AD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首先:调用菜单Projects » Version Control命令,或在Projects面板内,鼠标右击项目名;

      其次:选择Create Repository命令,然后弹出Create CVS Repository对话框。您需要选定一个目录作为新的数据仓库;

  随后:选择Add Project to Version Control命令,然后弹出With the CVS Connection对话框。您将选择或创建一个数据仓库和模块,然后点击Test按键来确认数据仓库和模块有效。

  最后:选定并添加指定的文件或项目检入到VCS版本控制系统中。

      一旦您实现了在指定位置上创建一个新的数据仓库后,您就可以检入新的项目到数据仓库中。Storage manager面板将随着项目文件和它们的状况及时更新。

  您也可以在Storage Manager面板的弹出菜单中,使用CVS版本控制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