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阻抗匹配?

楼主(2020-11-13):
    我仿真一个微带线,负载端波形出现失真,如下图,有谁知道这个要怎么匹配?

网友A:
    看链路才知道

网友:
    用tunning去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链路才知道

仿真的是实际板子的走线,用的是联合仿真。这种链路要怎么分析?

楼主:
    串个5.8ohm电阻对地并个29.5pF电容后,阻抗匹配正常,主要是走线长了呈现为电感,另外PCB走线没有严格按50ohm阻抗来走线,用SI9000算了一下是75ohm左右,如果走成50ohm要走20个mil宽,显然地方不够。

网友(2021-08-11):
    这个直接提取S参数。然后导入到前仿真,在schematic中,搭建topology,看eye chart

网友:
    匹配,无非就是串联和并联。“串个5.8ohm电阻对地并个29.5pF电容”
1.你这个端接的位置在哪里?
2.为什么串联5.8?没有50 ohm 阻抗控制,后面说是75 ohm ,为什么串联这个奇怪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