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DDR仿真非理想电源设置问题】

楼主(2020-11-13):
    请教一下,我提取S参数模型的时候电源模型也都提了,但是导入SystemSI的时候,VRM和PCB就没有端口了,这是啥情况?还是我哪一步出错了么?

网友A:
    设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的问题

大佬,能具体一点么?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能具体一点么?哪里的问题……

    只有你自己知道了,你自己在检查下

网友:
    这个回答很牛逼,只有你自己知道

网友B:
    提取S参数之前,VRM建模了吗?器件列表中使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取S参数之前,VRM建模了吗?器件列表中使能了吗?

求教杜老师,这个是需要建立一个VRM器件放在电容上,然后使能么?

网友B:
    是的,或者把电源芯片作为VRM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或者把电源芯片作为VRM器件

麻烦问下杜老师,如果把电源芯片作为VRM的话,DCDC那里需要如何设置?

网友:
    一样的设置啊,参考电巢学堂《信号完整性仿真实训营》相关课程。

网友(2021-08-20):
    这回答,没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