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8753D网络分析仪警告!

楼主(2020-11-13):
请问有大神知道这警告怎么解决吗?

Cautionn if found:check R input level

网友A:
    检查一下设备。

    py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设备。

比如检查哪些?端口我什么都没接开机就这样了,之前还用得好好的,那天开机就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坏掉了,没有检测到中频。你这个网分可以丢了,这个机器比我年纪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