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教,多层板的GND平面要怎么互联才合理?

楼主(2020-11-13):
各位大神能否解释一下,我一直存在一个疑问,在通常的PCB设计中,表层或者底层的零星GND网络敷铜一般都需要打上密集的接地过孔,提高EMC性能。但是如果是多层板有好几个GND平面,这些GND平面是否需要打上很多地孔互相连接起来?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地平面是否也会不完整了,谢谢!
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

网友A:
    我一般都拼命打过孔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拼命打过孔0.0

啊,可以这样操作么?

网友:
    连起来不是更好么,怎么就不完整了

网友:
    地孔本来就是上下连通啊,怎么就不完整了,你也可以设置成过孔全覆盖连接! 只要不是地孔导致电源层不完整就行!

网友B:
    需要链接,否则铺的铜面地孔少的话,仿真相关参数会很差,回流也会受很大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链接,否则铺的铜面地孔少的话,仿真相关参数会很差,回流也会受很大影响

    哦,明白了,谢谢,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C:
    不打地孔,信号的回流面积会大很多,地孔对地平面无影响,需要看太多的地孔会打断电源平面,需要均衡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打地孔,信号的回流面积会大很多,地孔对地平面无影响,需要看太多的地孔会打断电源平面,需要均衡处理

是这样的的,这下更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