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技术风云榜# 关于光模块中金手指的处理

楼主(2020-11-14):
    光模块中金手指部分总是有人反映TDR测出阻抗偏低,下面针对这个问题分享一下小技巧:关于SFP模块
    1 金手指一般宽度为0.6mm,但是实际使用时这个阻抗是很难控制到差分100ohm的,所以高速金手指可以把宽度改为0.54mm,这样减少pin之间的耦合,阻抗会增大一些。
    2 然后把高速pin下对应挖空,挖到倒数第二层即可。改变高速pin的参考地,增加感性。
关于QSFP

 其实跟sfp的差别就是不能把金手指下挖空处挖通,不然crosstalk不过标准,需要注意。
    如需讨论,可与我交流。

网友:
    金手指怎么这么火爆啊

楼主:
    光模块都用金手指啊

网友A:
    信号上连接器的时候都会更换参考平面,返回电流一部分从参考平面通过地孔到地脚,一部分空间辐射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上连接器的时候都会更换参考平面,返回电流一部分从参考平面通过地孔到地脚,一部分空间辐射出去。

    大神来了,所以connect是很值得注意的地方,很多模块因为这个地方的不连续,带宽受限

网友B(2023-06-19):
    你好,能否请教一些光模块的问题,有偿

网友C(2023-09-27):
引用 网友B:
    你好,能否请教一些光模块的问题,有偿

可以留言。。。。。。

网友(2024-07-18):
引用 网友C:

可以留言。。。。。。

    可否移步微信聊,想有偿讲解一下光模块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