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CIS共享数据库配置,别人调用后不能编辑问题

楼主(2020-11-15):
我这边配置了共享数据库,使用access 加17.2的方法。我把共享资料放到服务器上,但是遇到个问题,再其他人调用CIS时,我这边不能对共享的access文件进行编辑。请问有解决这个方法的嘛?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在每台客户端的ACCESS表内设置成超连接形式,连接到服务器的数据库。具体可参考下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14214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