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怎么单层显示和多层显示

楼主(2020-11-15):
mentor怎么控制display control让颜色可以单层显示(点击某层只显示某人,其它选中的就不显示了)和多层显示(即只要选中就显示)。

网友A:
    可以在display control中进行切换,也可以快键键操作。楼主提的首先就是要单层显示,那就按住鼠标右键,划出上左上的优美工作就可以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display control中进行切换,也可以快键键操作。楼主提的首先就是要单层显示,那就按住鼠标右键,划 ...

    display中的控制命令是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