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0DRC之后,双击Message之后不会精准的跳跃到对应错误位置,

楼主(2020-11-15):
AD20DRC之后,双击Message之后不会精准的跳跃到对应错误位置,它只会跳到一个大概的位置,请问这个要怎么设置

网友:
这个好像就是不能跳到精确位置吧!他跳的位置就在桌面显示的那一大块,然后要自己找的吧?

网友:
AD17有一个滑块可以设置远近,不知道20是否也一样:
preferences->system->navigation

网友:
谢谢分享!: 2.5 支持!: 0.0
感谢大佬。
谢谢分享!: 5 支持!: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