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参数标准

楼主(2020-11-15):
我看别人的仿真报告,关于S 参数, S11  S21 针对不同频率都有相应的标准与仿真结果拟合在一起,看看到我们的仿真结果是否符合标准。请教下各位大神,这个标准是根据什么来定义的?是通用标准还是自己定义? ,另外在siwave 软件怎么导入标准?

网友A:
---------这个标准是根据什么来定义的?-------
根据serdes的收发器的均衡、预/去加重能力,并结合行业长期以来的使用经验去定义,标准的定义过程一般由多次的国际会议讨论,大牛的决策等,最终产生。比如802.3.ap, PCIE N.0, CEI, SFP+, M-PHY,SATA,等等。
-------是通用标准还是自己定义?-------
标准一般都是通用的。当然也有很多没有标准的接口,这需要你自己对链路、收发器性能以及调试的经验去自定义。
-------在siwave 软件怎么导入标准?-------
这个和软件的使用相关,相关的help文件会有你需要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标准是根据什么来定义的?-------
根据serdes的收发器的均衡、预/去加重能力,并结合行业长 ...

802.3.ap, PCIE N.0, CEI, SFP+, M-PHY,SAT  您说的这些标准去哪里找?

网友B:
    寻找途径有很多,最快的方式就是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寻找途径有很多,最快的方式就是百度

杜工,请教下ORCAD复制原理图怎么样才可以使位号不变

网友:
    OrCad原理图软件使用问题建议你到OrCAD板块咨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寻找途径有很多,最快的方式就是百度

    我要找的是MIPI  的S 参数要求标准,我下载了相关的SPEC ,没有找到相关标准,找了芯片供应商答复,他们没有相关标准。您手上有相关S参数标准吗

网友B:
    听说“EDA技术公社”的藏经阁里有

楼主:
    app找不到,晚上回去看下网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听说“EDA技术公社”的藏经阁里有

    杜老师这是新上传的吧  以前没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杜老师这是新上传的吧  以前没发现

    还有很多宝藏,你可以多挖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