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云榜#NTC电阻上拉电压源选择

楼主(2020-11-16):
    使用NTC测量温度,上拉电压和ADC参考电压要选择同一个电压源,而不是同一个电压。这样可以抵消输出电压精度带来的误差。比如上拉电压使用的是3.3V,因为电压源反馈电阻精度问题导致实际输出电压是3.4V。如果使用相同电压源,那么温度测量电路就是比例电路,测量误差不受上拉电压波动影响。相反如果使用的是不同电压源,就会出现测量温度有误差的问题。

网友:
    NTC电阻上拉电压源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