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rity TDR仿真如何看?怎么分析?

楼主(2020-11-16):
请问这张图里,v8 v9 v10 v11 v12 v14是代表啥?为啥是V?蓝色的线代表的是啥呢?为啥z线也会有两根?有大神分析一下吗?感谢

网友:
    杜老师有sigrity系列直播,可以了解下

网友:
    包含了收发两端的TDR、TDT,所有有这么多曲线

楼主:
    那怎么根据阻抗曲线分析问题呢?如何根据阻抗曲线进行优化?

网友:
    沿互连通道对照阻抗曲线找到阻抗适配的地方进行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