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的那些“坑”,很多工程师都无法避免

楼主(2020-11-16):
PCB设计是一项非常精细的工作,在设计过程中有很多的细节需要大家注意,否则,一不小心就会掉“坑”里。本文收集了一些在PCB设计过程中工程师经常会遇到的“坑”,希望大家可以引以为戒。
放置太多去偶电容

总的来说去偶电容越多电源当然会更平稳,但太多了也有不利因素:浪费成本、布线困难、上电冲击电流太大等。去偶电容的设计关键是要选对容量并且放对地方,一般的芯片手册都有针对去偶电容的设计参考,最好按手册去做。
没有标记器件的极性

一些双端子元件如LED和电解电容器是极化的。错误安装极化器件可能导致电路故障或器件损坏。只有在正确安装后,LED才会发光。如果反向后安装,LED将不会导通,甚至可能因电压击穿而损坏。如果反向偏置,电解电容会爆炸。所以要使用指示极性的标识,极性标记也不应埋在组件下面。

丝印放置在焊盘上

在PCB软件中丝印位号放置在焊盘上,但不在实际PCB上显示。如果您的丝印位号放置在布局中的焊盘上,那么当您生产PCB时它们将会丢失,并且放置器件时也会很困难。
参考指示符摆放方向不一致

PCB上的参考标志应面向一个或最多两个方向。随机定向的参考标志符使组装和调试更加困难,因为器件更难以找到。
打印时总是不能打印到一页纸上

设计中的填充块太多或填充块用极细的线填充

1、产生光绘数据有丢失的现象,光绘数据不完全。
2、因填充块在光绘数据处理时是用线一条一条去画的,因此产生的光绘数据量相当大,增加了数据处理的难度。
电源线和地线设计的太细

如果电源线和地线的宽度设计的太细,后期等板子做出来元器件都焊上去之后,可能会出现工作不稳定和烧板子的现象。工程师在PCB设计时不能追求太细的地线和电源线,需根据应用的功率和电流大小做出相应的调整,板子大小美观是一方面,但是首先需要保证能用才去考虑后面的问题。
                                                                                                    (图文内容整理自网络)

网友:
    看看都有哪些坑

网友(2021-11-16):
    2021.11.16小吴打卡,已拜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