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RA的RSSI值很不稳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11-16):
我想用TDOA+RSSI实现LORA的定位。LORA用的是SX1280,两个设备就在我桌子上离得很近,但是近距离RSSI变化很大,距离远了(200m左右)反而稳定在-110左右不变化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我发现即使没有收到数据,RSSI值都很快的在变化,所以当数据发来的时候那一刻的RSSI可能被刷新掉了,怎么保证获取的RSSI就是上一个包的RSSI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即使没有收到数据,RSSI值都很快的在变化,所以当数据发来的时候那一刻的RSSI可能被刷新掉了,怎么保 ...

兄弟,你什么情况?就不能有点自己的见解?坏笑手动

网友:
    远了不变,是因为到极限了。太近跳的快有可能是被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