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pads中可以设置区域规则吗?

楼主(2020-11-16):
问下pads中可以设置区域规则吗?如果不能那怎么实现一个区域内不同于其他的走线宽度和间距呢?

网友:
    不可以,可以先设置一个规则,把线走出来,然后再设置规则

网友:
    其实器件规则就类似allegro的区域规则,只是它的应用区域不是随意

网友:
    的,只能是器件的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