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什么是串扰及什么情况会引起串扰?

楼主(2020-11-16):
    什么是串扰及什么情况会引起串扰?

网友:
    串扰(crosstalk)是指在两个不同的电性能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串扰(crosstalk)被称为Aggressor,而另一个收到干扰的被称为 Victim。通常,一个网络既是Aggressor(入侵者),又是Victim(受害者)。

网友:
    振铃和地弹都属于信号完整性问题中单信号线的现象(伴有地平面回路),串扰则是由同一PCB板上的两条信号线与地平面引起的,故也称为三线系统。

网友:
    串扰是两条信号线之间的耦合,信号线之间的互感和互容引起线上的噪声。容性耦合引发耦合电流,而感性耦合引发耦合电压。PCB板层的参数、信号线间距、驱动端和接收端的电气特性及线端接方式对串扰都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
    根因是因为边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