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项目双电池切换电路

楼主(2020-11-16):
各位大神:          小弟现在手机新项目需要双电池自由切换功能,求双电池切换电路原理图,谢谢!

网友:
    中间加个mos管就可以了吧

网友A:
Power Mux or Power Path
  • 自動選擇電平較高的電池供電,或由系統決定供電來源。
  • 過流保護Current Limit
  • 防止倒灌Resverse Current Protection),高電平電池不會往低電平電池充電。
  • 無縫切換Seamless Switchover),切換時不會壓降過大,造成系統重置。

Power Mux.z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wer Mux or Power Path
  • 自動選擇電平較高的電池供電,或由系統決定供電來源。
  • 過流保護(Current ...
  •
    :hug:非常感谢:hug::hug::hug::hug:

网友:
    单节电池MAX14740/MAX14742 搭配电池管理方案实现

网友B:
    有成熟的双电池切换IC,艾为就有

网友C:
    microchip,Maxim,NXP都有两路电源管理的芯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成熟的双电池切换IC,艾为就有

    艾为的双电池切换有BUG

网友:
引用 网友C:
microchip,Maxim,NXP都有两路电源管理的芯片呢。

能帮忙提供具体型号吗?

网友A:
    樓主︰
你只專注兩顆電池的切換,你有沒有考慮到兩顆電池計量Gas Gauge)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
你只專注兩顆電池的切換,你有沒有考慮到兩顆電池計量(Gas Gauge)的問題?

    谢谢提醒,电量计会有考虑外挂相应的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