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云榜#怎么判断检验胶粘剂粘接质量呢?

楼主(2020-11-16):
怎么判断检验胶粘剂粘接质量呢?

网友A:
    胶粘剂粘接的质量检验方法有很多,最常见的有:敲击法、液晶检测法、目测法、加压法、声阻法、超声波法。

网友:
    对于密封加压的粘接件,可按工作介质和工作压力进行压力密封试验,如果不泄漏即为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胶粘剂粘接的质量检验方法有很多,最常见的有:敲击法、液晶检测法、目测法、加压法、声阻法、超声波法。

敲击法是怎么回事?能不能详细讲解一下

网友:
    探伤用的超声渡为1O6数量级,如果粘接接头有缺陷时,超声波就能将这些缺陷反射回来,从而检验出胶层中是否存在气泡、缺陷或脱胶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