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有加屏蔽罩的功率电感 , 其饱和电流较低

楼主(2020-11-16):
各位哥哥  大侠
请教一下
为何同样的电感值
有加屏蔽罩的功率电感  硬是比没加功率电感的  容易饱和?
如下图:

身为RF工程师  当然会希望采用有屏蔽罩的
毕竟EMI辐射干扰  打到天线  那是我们在解

但话说回来   如果饱和
导致Ripple加大  EMI辐射增强  打到天线
还不是一样我们在解
所以应该要有通盘了解   才能做出RF跟EE都妥协的设计

谢谢

网友:


网友:
    不知道是否受到互感的影响,只在功率电感的上侧有金属或者其它某一面有金属来大概看看。功率电感本身也是有:屏蔽和非屏蔽之分。换个型号的看看?

网友(2022-05-06):
    还有这样的情况  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