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随机矩阵计算时谱半径大于1?

楼主(2020-11-16):
用matlab计算行随机矩阵R的谱半径结果为什么大于1?新手求教
>> R=[1/3 0 0 0 1/3 0 0 0 0 1/3;
    1/2 1/2 0 0 0 0 0 0 0 0;
    0 1/2 1/2 0 0 0 0 0 0 0;
    0 0 1/2 1/2 0 0 0 0 0 0;
    0 0 0 1/2 1/2 0 0 0 0 0;
    0 0 0 0 1/2 1/2 0 0 0 0;
    0 0 0 0 0 1/2 1/2 0 0 0;
    0 0 0 0 0 0 1/2 1/2 0 0;
    0 0 0 0 0 0 0 1/2 1/2 0;
    1/3 0 0 0 0 0 0 0 1/3 1/3];
>> disp('计算谱半径')
计算谱半径
>> max(abs(eig(R)))

ans =

   1.000000000000001

网友:
    我觉得这应该是由于计算机中都是以二进制形式存储数据,导致产生了浮点误差,这是数值计算的固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