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云榜#硬件测试环境是什么_硬件测试环境包括哪些

楼主(2020-11-16):
什么是测试环境

  测试环境(Testing environment)是指测试运行其上的软件和硬件环境的描述,以及任何其它与被测软件交互的软件,包括驱动和桩。测试环境是指为了完成软件测试工作所必需的计算机硬件、软件、网络设备、历史数据的总称。

  稳定和可控的测试环境,可以使测试人员花费较少的时间就完成测试用例的执行,也无需为测试用例、测试过程的维护花费额外的时间,并且可以保证每一个被提交的缺陷都可以在任何时候被准确的重现。

  测试环境=软件+硬件+网络+数据准备+测试工具

  简单的说,经过良好规划和管理的测试环境,可以尽可能的减少环境的变动对测试工作的不利影响,并可以对测试工作的效率和质量的提高产生积极的作用。

  环境使用要求和原则

  环境维护要求

  根据全流程测试环境的特点,为保持测试环境的安全稳定、持续可用,减少不当变更对测试执行过程的影响,相关操作人员务必按照如下要求进行相应的环境操作。

  1、测试环境管理由测试项目支持组中的测试环境维护小组负责;

  2、测试项目支持组中的硬件环境维护人员负责相关硬件设备的提供和维护;

  3、多项目同时使用测试环境时,应按照总体计划安排使用时间;

  4、多项目同时使用测试环境时,使用中如需调整环境硬件、参数、版本时应经过测试管理组讨论确认流程才可进行变更;

  5、严格权限管理,测试版本调整变更必须按照标准流程进行;

  6、定期进行应用系统应用备份机制,以便当版本更新失败后系统可回退到可用状态。

  环境使用原则

  测试管理和建设应遵循以下原则:

  1、安全性:通过相应管理制度和技术手段,保证测试环境数据、代码、文档等信息的安全可靠。

  2、保密性:通过相应管理制度和技术手段,保证公司的商业秘密及数据、代码、文档等重要信息不会被非法访问或泄露。

  3、高效性:通过采用合适的软硬件平台和技术手段,保证测试环境的各套系统的运行速度和效率,保证项目测试进度。

  4、稳定性:通过采用合适的软硬件平台和技术手段,保证测试环境各套系统的稳定运行,减低系统故障率

  环境使用要求

  1、测试人员不得擅自连接或变更测试环境和设备;  测试人员不得擅自移动、拆装测试设备;

  2、测试人员按照“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项目组应指定专人负责所使用计算机设备的管理和环境卫生;

  3、测试人员在测试期间不得修改测试环境的口令;

  4、测试人员不得在测试机上安装与测试工作无关的其他软件;

  5、测试人员离开工位时必须“锁屏”或“临时签退”,保证数据的安全性。

  硬件测试有几个方面

  1、设计的验证,主要是设计是否符合规范,可满足测试和生产的要求。又称DFX及DFM

  2、质量、可靠性和性能的验证 - 确保产品满足企业标准或行业标准,并达到相应的性能;这部分依据产品不同,测试项不同。测试包含电路、结构、散热、材料及表面处理部分,有的还包含包装

  3、安规的验证。 确保产品符合其所售卖国家的regulatory,比如EMI/EMC,环境等等

  4、功能验证 - 验证功能是否正常。

  硬件测试和软件测试的区别

  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目的都是一致的。

  考察方向:都是从功能、性能、质量属性等方面。硬件测试不同的是需要考察老化方面的问题,进行老化测试,和国家要求的一些常规硬件测试,并达到国标。

  流程方面:

  基本都是越早介入效果越好。硬件测试除了要对嵌入式的程序进行测试之外,还需要对原理图、结构图、元件选择等等很多硬件研发过程中涉及的方面进行验证测试,保证每个环节的正确性。同时,还需要对每个环节的衔接进行反复验证,硬件不同于软件,接口明确了,逻辑正确了,软件问题不会非常大,但是硬件就不同了,可能接口正确,各个模块正确,就是衔接的时候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尤其是衔接的顺序和时间。

  技术方面:

  目前在国内基本都是靠手工测试完成,软件测试比硬件测试稍微先进点,就是可以进行比较规模化的自动化测试,尤其是web软件,更要注意并发测试。

  硬件测试像EMC等国家认证的测试必须经过专门机构验证才可以。如果是企业自检,也要有相关的仪器设备。

  硬件测试环境实例_APP硬件环境测试

  1、APP硬件环境测试

  主要涉及的是与硬件相关的测试,看过很多人写的用例,一般都没有涉及硬件方面的测试,现在大家可以参考的

  2、手势操作测试

  1)手机开锁屏对运行中的App的影响

  2)切换网络对运行中的App的影响

  3)运行中的App前后台切换的影响

  4)多个运行中的App的切换

  5)App运行时关机

  6)App运行时重启系统

  7)App运行时充电

  8)App运行时kill掉进程再打开

  3、网络环境

  手机的网络目前主要分为2G、3G、4G、wifi。目前2G的网络相对于比较慢,测试时尤其要注意此块的测试。

  1) 无网络时,执行需要网络的操作,给予友好提示,确保程序不出现crash。

  2) 内网测试时,要注意选择到外网操作时的异常情况处理。

  3) 在网络信号不好时,检查功能状态是否正常,确保不因提交数据失败而造成crash。

  4) 在网络信号不好时,检查数据是否会一直处于提交中的状态,有无超时限制。如遇数据交换失败时要给予提示。

  5)在网络信号不好时,执行操作后,在回调没有完成的情况下,退出本页面或者执行其他操作的情况,有无异常情况。此问题也会经常出现程序crash

  服务器宕机或出现404、502等情况下的测试

  后台服务牵涉到DNS、空间服务商的情况下会影响其稳定性

  如:当出现域名解析故障时,你对后台API的请求很可能就会出现404错误,抛出异常。这时需要对异常进行正确的处理,否则可能会导致程序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通过相应管理制度和技术手段,保证测试环境数据、代码、文档等信息的安全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