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满足EMC 静电测试,需要知道PCB绿油能耐压多少伏?

楼主(2020-11-16):
为满足EMC 静电测试,需要知道PCB绿油能耐压多少伏?请教大神,感谢!2 ?% n0 ~% p/ a( B6 `

网友:
这个以前根据和PCB板厂沟通,绿油耐压为20KV/MM,因为1盎司等于1.4MIL,而通常PCB板绿油厚度为0.5MIL,计算出0.5MIL厚度绿油可以耐压250V。

网友:
楼上误导了。绿油用于阻焊的,不能做耐压。和材料本身能耐压没关系。因为pcb厂家不保证铺的绿油是致密的。

网友:
静电鬼静电,耐压归耐压,楼主不要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