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客户要求DIP通孔上锡做CPK 的,请教大神这合适吗?

楼主(2020-11-16):
一个客户要求DIP通孔上锡做CPK 的,请教大神这合适吗?
起因:整块PCBA上只有一个电解电容的一个脚因为需要避让Bot面SMT物料导致夹具开孔没有多余的地方,导致上锡偶尔会不足75%,然后客户让连续测试了150pcs的数据,Minitab后显示标准差为4.4与5.2,客户认为我们的合格率在99.5左右,比较不理解,特请教?

还有一事不明:IPC要求通孔上锡大于75%就可以了,但是客户要求我们要稳定在90%左右,合适吗?

网友:
客户的标准高于IPC很正常。尤其涉及到生命安全的产品,比如载人交通工具中的控制板,要求0PPM。

网友:
如果是强电,需要百分百填充,否则会产生打火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