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PCB,如何反推出原理图呢?

楼主(2020-11-17):
只有PCB,如何反推出原理图呢?PCB库,SCH库都已OK。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頂上,坐等高手。

网友:
    没办法自动生成,只能手动放置,依据PCB去手动连网络。

网友A:
    手动吧,用软件反推的没法看的,还是要手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吧,用软件反推的没法看的,还是要手动的

如何用软件反推啊,教我一下。推好了多多优化就可以了吧

网友:
    元器件从主要IC开始,线路从电源和地线开始

网友:
    拆开,一个一个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