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TPS56428干扰问题

楼主(2020-11-17):
    如图所示,分别为原理图和pcb,板子上共4路TPS56428输出,输入为12V,输出都是5V,把PCB上做了标记,分别为①②③④。测试时发现的问题如下:
    1、上电后①路5V输出正常,②③④路不正常,电压高于5V,而且②③④路输出电压会随着负载的变化而变化;
    2、每一路单独调试(只使能某一路),输出5V都正常;
    3、影响规律为①路影响②③④路,也就是编号小的一路会影响编号大的一路。
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我用过tps564201,如果没记错这两个片子应该是一个系列。
在输出5v时电感好像要到3.3u(pdf中建议最小2.2u),你这个电感才1.5u。仔细检查下你的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tps564201,如果没记错这两个片子应该是一个系列。
    在输出5v时电感好像要到3.3u(pdf中建议最小2.2u ...

    你说的对,这个我原理图中没有改,实际就是按照表格中的推荐值调试的,否则5V也不会输出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这个我原理图中没有改,实际就是按照表格中的推荐值调试的,否则5V也不会输出正常

如果确认电感没问题。看你pcb图,电容用的是铝电解吗?这个片子好像要求用陶瓷电容的。
    因为tps564201没有反馈补偿引脚,反馈环基本固定了。铝电解的esr基本都上百毫欧的,比陶瓷电容大太多了。
    从pcb上看,每路电源布局较远,相互干扰应该没那么大。但是电感离sw引脚有点远,这个可能有影响。
    如果以上都搞不定,那就把ldo去掉。单路用电阻负载看看效果。

网友A:
    还有,你的反馈走线问题太大。除了第一路,其他的都太靠近电感回路。
可以将其中一路反馈走线割掉,把反馈电阻焊接ldo输入电容端,用飞线引到芯片的fb引脚试试。

网友B:
    各路的负载电流是怎样的?是不是①路的比较大?功率电感有没有用磁屏蔽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路的负载电流是怎样的?是不是①路的比较大?功率电感有没有用磁屏蔽外壳?

    ①路的负载最小,电感确实没有用屏蔽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的反馈走线问题太大。除了第一路,其他的都太靠近电感回路。
    可以将其中一路反馈走线割掉,把反馈 ...

这个办法,试过了,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的反馈走线问题太大。除了第一路,其他的都太靠近电感回路。
    可以将其中一路反馈走线割掉,把反馈 ...

    还有,你的反馈走线问题太大。除了第一路,其他的都太靠近电感回路。
这个想法我非常赞同,最后我的结论也是这个。
这个板子是最近某个项目做的,因为着急用,所以,临时改变方案,使用了金升阳非隔离电源模块,问题解决了。
    虽然问题得到解决,但是这个问题我感觉是有参考价值,所以,拿出来分享一下,也想看看各路高手,对问题的定位在哪里,
非常感谢你的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