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设计

楼主(2020-11-17):
    如图,看到许多地方有这样的设计,对ESD有用,只是没弄清其中的原理,这些电容电阻选型的依据是什么?
    哪位大神可以详细讲解一下么~~

网友:
    电路设计,电阻大小选择的原则是:根据限流分压,确定阻值大小 电路设计,电容大小选择的原则是:根据电容滤波、耦合、谐振、延时、补偿等特性确定,有的是满足一定范围就可以,有的必须为一确定值

网友:
    个人看法:大阻值电阻用来隔绝瞬时高压静电放电电流,同时又能提供一个小的缓慢泄放电流防止电路系统中的电荷累积(产生高压)。至于小容值的高压电容,是用来提供瞬态高频信号的接地通路,减少EMI问题。

楼主:
    诚如楼上版主所言,电阻考虑ESD,电容考虑EMC

网友(2021-05-07):
    有学习了 这个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