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敷铜之后的细线怎么隐藏掉

楼主(2020-11-17):
如图这个敷铜的边框虚线怎么隐藏掉?

网友A:
同问,研究很久了,找不出方法

网友B:
为什么会有线,是不是跟版本有关系,我的是AD17。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会有线,是不是跟版本有关系,我的是AD17。

我的是AD18版本的

网友B:
我电脑是32位的,装不了18,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电脑是32位的,装不了18,没用过

我还想装回低版本了呢,高版本太烧配置,这玩意画着画着慢慢变卡】
话说为啥你的没有敷铜残留的边框啊

网友C:
这个拼版时出现的吧,我也有出现过,发制板厂都没说有问题,一般不影响制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想装回低版本了呢,高版本太烧配置,这玩意画着画着慢慢变卡】
话说为啥你的没有敷铜残留的边框啊

我猜是版本问题吧,具体我也不清楚,没发现有设置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拼版时出现的吧,我也有出现过,发制板厂都没说有问题,一般不影响制板的

对呀,不影响制板的,就是不太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研究很久了,找不出方法

看来你的至少也是18以上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你的至少也是18以上版本

21呢,主要发现有最新的都安装使用

网友D:
    我用的是17,平时出现这种情况是规则限制了铺铜之间的安全间距,楼主可以看看是不是你的这两块铺铜设了规则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17,平时出现这种情况是规则限制了铺铜之间的安全间距,楼主可以看看是不是你的这两块铺铜设了规则

经过你的提醒,我想起一种情况:当铺铜与其他障碍物发生干涉,而没有repour,会出现这根线。
因为我默认勾选repour polygons after modification,所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就不会出现线。

网友(2021-01-05):
引用 网友B:
经过你的提醒,我想起一种情况:当铺铜与其他障碍物发生干涉,而没有repour,会出现这根线。
因为我默认 ...

你说的是修改后没有自动敷铜吧,与楼主问的问题不一样的

网友E:
    应该是你覆铜设置的规则,比如两块铜皮的距离是4mm,但是你覆铜的时候,你自己的操作使得铜皮的距离是2mm,那么这个虚线就会出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你覆铜设置的规则,比如两块铜皮的距离是4mm,但是你覆铜的时候,你自己的操作使得铜皮的距离是2mm, ...

这个与那个没有关系的,重覆铜后一样有这虚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与那个没有关系的,重覆铜后一样有这虚线

不太清楚你怎么覆铜的。我覆铜后,没有出现过这个情况,有的情况就是我说的,距离没有设置好,它就出现过这个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