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MCU+DDR3和MCU+DDR4硬件为什么不能做兼容?

楼主(2020-11-17):
有个产品支持DDR3也支持DDR4为什么不能做到兼容?

网友:
是的,的确是不能用来做兼容的。

网友:
不知道你什么意思

楼主:
1. LPDDR4 要求单端保持阻抗 45 +/-5 欧姆,LPDDR3 要求阻抗 50 +/-5 欧姆。
2. LPDDR4 长度最大不超过 15 mm. LPDDR3 长度最大不超过 25 +/-0.5 mm.
3. 供电电压不同,DDR3(1.5V、1.35V、1.25V),DDR4(1.2V)
4. 速率不同,DDR3内存的起始频率仅有800MHz,最高频率可达2133MHz。而DDR4内存的起始频率就有2133MHz,最高频率可达320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