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用的win10系统,用mentor EE VX2.5新建元器件无法弹出窗口,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2020-11-17):
求助:我用的win10系统,用mentor EE VX2.5新建元器件无法弹出窗口,请问如何解决
          问题是:右键新建symbol无法弹出编辑窗口

右键新建symbol无法弹出编辑窗口

右键新建symbol无法弹出编辑窗口

网友A:
是不是弹出你没有注意到跟designer叠在一起,或再建一个新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弹出你没有注意到跟designer叠在一起,或再建一个新库

什么也没有弹出,就是加载了一下以后啥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