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作业技术规范

楼主(2020-11-17):
    1.    目的
    1.1   使公司产品的电气制作、装配符合公司的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
    1.2   使本公司产品的电气制作、装配符合电气行业标准。
    1.3   使公司电气人员在进行电气制作、装配作业时有章可循。
2.  范围
       本技术规范适合于公司从事电气制作、装配作业之技术人员。
    3.        作业前准备
    3.1  作业资料:包括电气原理图、排版图、BOM表等,直至项目结束,必须保证图纸的完整性、整洁性、过程信息记录的完整性。
    3.2   作业场所:电气制作必须有固定的作业场所,如果暂时固定的作业场所,电气组长必须创造作业场所,并保证作业场所的整齐、规范、有序。
3.3  电气材料:作业前,电气材料必须按时到位,如果有部分非决定性材料没有到位,可以按计划开始作业,然后填写材料催工单交采购部。
    4.  排版布置
4.1  严格按照电气设计提供的排版图进行线槽、导轨、元器件等的排版布置。
    4.2  所有的固定联接必须应做成能在正面紧固及松托,不得在安装板后通过螺母紧固。
4.3   线槽
    A.线槽应平整、无扭曲变形,内壁应光滑、无毛刺,线槽的连接应连续无间断。
    B.每节线槽的固定点不应少于两个,线槽长度在400mm以上时固定点不应少于三个,在转角、分支处和端部均应有固定点,并紧贴安装板面固定,紧固螺丝采用M5×15圆头电镀螺栓,并套上大号平垫。
    C.线槽接口应平直、严密,槽盖应齐全、平整、无翘角,线槽敷设水平或垂直允许偏差为其长度的2‰,全长最大允许偏差为±2mm。
4.4   导轨

A.导轨裁截口应平直并垂直于导轨,端头应倒角无毛刺。
    B.导轨敷设时,两端与线槽间隙为2±1mm,同一直线的导轨不允许两段连接,每节导轨的固定点不应少于两个,导轨长度在300mm以上时固定点不应少于三个,紧固螺丝采用M5×20内六角头电镀螺栓,并套上弹垫和平垫。
C.导轨敷设水平或垂直允许偏差为其长度的2‰,全长最大允许偏差为±1mm。
    4.5   元件
    A.电气元件的安装应符合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规定。
    B.紧固件安装的元件,应做成能在正面紧固及松托,各电器元件应能单独拆装更换,而不影响其他元件及导线束的固定,电气元件的紧固螺丝应符合产品说明书的规定,并设有弹簧垫圈及平垫圈的防松装置,元件的安装倾斜度不得大于5°
C.通过导轨卡座安装的元件,卡扣应完全卡住导轨,元件装卸卡扣位置应位于元件下方。
D.元件安装过程中,应保持元件的整洁、无损伤,不受任何油污污染或受到额外的导线拉力,元件附件应齐全、完好。
E.元件安装后,应先用铅笔在安装板上相应位置写出代号,防止结线时引起错误,结线完成设上槽盖后,在槽盖上贴上元件标签,并擦除事先用铅笔写好的代号。
4.6   端子排
A.端子排固定在安装板下方,采用45°导轨支撑铝型材,使端子排安装导轨与安装板和柜体下底板的夹角均为45°,端子排与柜体下底板直线距离为30mm。
B.强弱电端子应分开布置,动力端子与线槽直线距离为30mm,控制端子与线槽直线距离为20mm。
    C.端子排固定后,应穿上端子编号。
5.    配线
5.1  导线应严格按照图纸标识,正确地接到指定的接线柱上。
    5.2   导线

网友:
    紧固件安装的元件,应做成能在正面紧固及松托,各电器元件应能单独拆装更换,而不影响其他元件及导线束的固定,电气元件的紧固螺丝应符合产品说明书的规定,并设有弹簧垫圈及平垫圈的防松装置,元件的安装倾斜度不得大于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