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辨别PCB线路板好坏

楼主(2020-11-17):
  如何辨别PCB线路板好坏

CB线路板几乎在所有电子产品中都会见到,学习IC设计的都知道。科技发展促使PCB线路板产业量不断壮大,人们对于元器件的层数、精密度、可靠性要求越来越高。市场上PCB线路板种类繁多,难以分辨质量好坏。对此,下面就教大家几个辨别PCB线路板好坏的方法。

  一、从外观上判断
  1、焊缝外观
  由于PCB线路板零件较多,如果焊接不好,线路板零件就容易脱落,严重影响线路板的焊接质量及外观,因此焊接牢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2、尺寸和厚度的标准规则
  由于PCB线路板对标准电路板的厚度有着不同的大小,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测量检查。
  3、光和颜色
  通常外部PCB线路板都有油墨覆盖起到绝缘的作用,如果板的颜色不亮,少点墨,说明保温板本身是不好的。

  二、从板材来判断
  1、普通的HB纸板价格便宜易变形断裂,只能做单面板,元件面颜色是深黄色,带有剌激性气味,敷铜粗糙,较薄。
  2、单面94V0、CEM-1板,价格相对来说比纸板高一些,元件面颜色为淡黄色,主要用于有防火等级要求的工业板及电源板。
  3、玻纤板成本较高、强度好,双面呈绿色,基本上大多PCB线路板都用这种材质,敷铜可以做到很精密很细,但相对来说单位板也较重。PCB线路板不管印的什么颜色的油墨要光滑平整,不能有假线露铜和起泡现象。
  会辨别好坏才能更好的使用,如果你知道以上几点,辨别PCB线路板好坏就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了。

网友:
PCB线路板几乎在所有电子产品中都会见到,学习IC设计的都知道。科技发展促使PCB线路板产业量不断壮大,人们对于元器件的层数、精密度、可靠性要求越来越高。市场上PCB线路板种类繁多,难以分辨质量好坏。对此,下面就教大家几个辨别PCB线路板好坏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