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扇孔时不知道元器件的功能怎么解决?

楼主(2020-11-17):
发现一个要命的问题哦[偷笑],元器件导入PCB中,我就不知道哪个元器件是干什么的了,布局的时候还勉强知道,扇孔的时候就彻底蒙圈了,有破解神功吗[捂脸]+ {( y8 X: E' e

网友:
返回去看原理图

网友:
布局完后需要对整板进行扇孔,其实扇孔是给后面布线留空间,密度高的板子如果不进行扇孔工作,后面有些元器件布线时可能没有空间。扇孔时可以不需要知道元器件功能,一般做设计时拿到原理图后需要对原理图进行分析,然后布线时PCB与原理图实现交互式布局就会知道元器件的功能了。

网友:
不是吧,什么器件对应什么封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