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云榜#变频串联谐振试验装置使用中出现的故障及排除方法

楼主(2020-11-17):
工频条件下,由于电容大或试验电压要求高,也要求试验装置的供电容量。 传统的工频耐压装置通常体积大,体积大。 不方便现场搬运或任意组合,灵活性差。 最合适的方法是采用串联谐振试验装置进行耐压试验。 串联谐振试验设备广泛应用于各种大型电力变压器,电力电缆,汽轮机和水轮发电机等电容设备的交流耐压试验。 它列出了应用程序中可能出现的一些故障和相应的故障排除方法。 希望在您使用串联谐振测试装置时能提供一些帮助。
故障一、没有电源指示,亦没有显示屏幕
故障进行判断:外部系统供电线路问题发生一些故障,电源线断路,控制箱内辅助设计变压器上的保险丝管开路。
排除方法:需要将网络断开的路线接上即可。
故障二、电源有指示,屏幕亮但无数据显示研究内容
故障判断:画面对比不恰当。
排除方法:屏幕进行对比度的范围是0~255,对比度值增大则屏幕变深,减少则变淡。考虑到数据显示一个屏幕的显示技术性能,系统可以预设的可保存时间范围是176~204,自动功能恢复后的默认值为188。
故障三,屏幕进入测试界面,红灯按不上
故障判断:控制箱内有硬件环境保护管理功能启动
排除方法:开机前2分钟需要关机。
故障四、自动调谐禁止
排除方法:逆时针方向旋转【电压】旋钮后再操作系统自动谐调功能。
故障五、 取频操作禁止
排除方法: 逆时针旋转[电压]钮前的频率操作功能。
故障六、找不到谐振点
排除方法:
1、调谐时,控制进行面板上的指针电压表设计应有具有一定的偏转;
2、谐振频率超过上限时,样品电容过小,负载两侧并联补偿电容;
3、谐振频率明显低于下限,被试品电容量太大,取合适的电抗器可以进行分析并联一个组合;
4、测试电路接线错误,电路未连接;
5、测量控制系统出现故障,用其它标准分压器进行相关监视。
故障七、控制面板上的拨号电压表有很大的偏转,但是测试电压仍然很低
排除方法:
1、试品的Q值较低,如有需要一定的漏电产品损耗;
2、改变励磁变压器的匝数比,原二次并联改为串联。
故障八、试验工作电压已较高,但控制进行面板上的指针通过电压表偏转仍较低
排除方法: 改变励磁变压器匝数比,将原二次串并联改为并联。
故障九、屏幕显示功能紊乱或控制系统失常
排除方法:动力循环,并重置设备。

网友:
试品的Q值较低,如有需要一定的漏电产品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