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供电电源来自电池还是开关电源?

楼主(2020-11-17):
我的设备使用48V    60AH的锂电池供电,如果电池没电或者部分部件损坏不能正常工作,则用开关电源48V 6A供电,我想设计一个检测电路,让我知道啥时候用哪种电源供电?

网友:
用电池驱动一个DC24V继电器 利用触点完成切换

网友:
建立一个分压回路后小信号驱动POMs拖动后续控制转切换。

网友:
最笨的方法就是各串一个电流检测电阻,这样是谁供电就知道了

网友:
看这个行不行。

网友:
    大道至简:LTC4357

网友:
    常规的做法应该是两个电源之间做单向电流控制,然后去检测上游的电压吧

网友:
    两个电源分别用红绿双色灯共用限流电阻接地行不行?还是我没理解楼主想表达的意思,想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