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云榜#在使用点胶机的时候,压力与时间对胶点产生什么影响?

楼主(2020-11-17):
在使用点胶机的时候,压力与时间对胶点产生什么影响?

网友:
注意不同压力,时间设定与针头大小对胶粒的影响;  减小压力,增长时间周期会提高胶点大小的精确性;

网友:
    增大压力或缩短时间周期会加快点胶速率,产量较高

网友:
    胶水粘度大的流体,需要更大的压力,更长时间和更大的点胶针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