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胶机出胶大小不一样是为什么?都和什么有关怎么改?

楼主(2020-11-17):
点胶机出胶大小不一样是为什么?都和什么有关怎么改?

网友:
    当出胶失去一致性时,主要是由储存液体的圆柱体或空气压力不稳定引起的。

网友:
    避免压力表低压部件之间的压力。橡胶阀的压力应至少为60pSi或以上,以确保橡胶的稳定性。

网友:
    应检查凝胶时间。如果少于15/1000秒,凝胶将不稳定。凝胶时间越长,凝胶越稳定。

网友(2021-06-09):
    要看什么点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