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 VIA 仿真问题

楼主(2020-11-17):
    仿真 SFP 信号在16层 板子上   VIA 及隔离焊盘+ 伴地孔    仿真报错     不能得到  仿真结果    提示如下  烦请高手指教  谢谢
    Starting FEM simulation.
    Setting environment for using simulator engine
    Setting EMPROHOME to C:\Program Files\Keysight\ADS2020\fem\2020.00\win32_64\bin\
    Setting PYTHONHOME to C:\Program Files\Keysight\ADS2020\fem\2020.00\win32_64\bin\tools\win32\python
License checkout started
License checkout completed

    CONFIGURATION VARIABLES WITH NON-DEFAULT VALUES:
                                            Actual             Default

    FEM engine                : 370.000 2019-07-17
FEM solver                : 1.2.0
    AFS                       : 3.1.1
Machine                   : DESKTOP-R8LHUK0
Maximum number of threads : Automatic
    Maximum number of solvers : 1
    Date                      : Tue Nov 17 13:59:55 2020
Design                    : D:\fangzhen\fangzheng\MG22_VIA\MG22_VIA_wrk\simulation\viad\%V%I%A_%S%F%P_%T%X\000001\emds_dsn\design
    FEM Mesher: 2.0.3

Automatic initial target mesh size: 5.00e+00 mm

Automatic conductor meshing summary:
    ------------------------------------
    Port endpoint at (-1.7018 mm, 0.14732 mm, 1.49885 mm) : 128 mm estimated, 128 mm used
    Port endpoint at (-1.7018 mm, 0.14732 mm, 1.61303 mm) : 0.152 mm estimated, 0.152 mm used
    Port endpoint at (-1.7018 mm, -0.14732 mm, 1.49885 mm) : 128 mm estimated, 128 mm used
        Port endpoint at (-1.7018 mm, -0.14732 mm, 1.61303 mm) : 0.152 mm estimated, 0.152 mm used
        Port endpoint at (63.8556 mm, 0.1524 mm, 1.49885 mm) : 128 mm estimated
    Port endpoint at (63.8556 mm, 0.1524 mm, 1.4036 mm) : 0.124 mm estimated
        Port endpoint at (63.8556 mm, -0.1524 mm, 1.49885 mm) : 128 mm estimated
    Port endpoint at (63.8556 mm, -0.1524 mm, 1.4036 mm) : 0.124 mm estimated
    emds_mesher failed to complete successfully:
One or more faces failed to mesh: aborting.
    Please load the file design_failed_faces.sat in D:\fangzhen\fangzheng\MG22_VIA\MG22_VIA_wrk\simulation\viad\%V%I%A_%S%F%P_%T%X\000001\emds_dsn\design to examine the areas which failed to mesh
    Please examine the geometry near the failed faces. Look for:
        small gaps between objects
            illegal geometries using the Geometry Inspection command
    Tips:
            Isolate the parts which are causing the mesh failure by excluding other parts from the mesh incrementally.
        Simplify the parts which are not meshing by using mesh priority instead of boolean operations
(<type 'exceptions.Exception'>, Exception('3d mesh generation failed with errors. Check the error message for details. ',), <traceback object at 0x0000000006C1C308>)  File "C:\Program Files\Keysight\ADS2020\fem\2020.00\win32_64\bin\empro\toolkit\engine_support\fem\state_machine\x_emds.py", line 1094, in mesh
        self.callEmdsMesher('level'+str(currentLevel+1))
ile "C:\Program Files\Keysight\ADS2020\fem\2020.00\win32_64\bin\empro\toolkit\engine_support\fem\state_machine\x_emds.py", line 1053, in callEmdsMesher
    self.genericEmdsCall_2("mesh", command)
      File "C:\Program Files\Keysight\ADS2020\fem\2020.00\win32_64\bin\empro\toolkit\engine_support\fem\state_machine\x_emds.py", line 1340, in genericEmdsCall_2
        raise Exception(message)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ile "C:\Program Files\Keysight\ADS2020\fem\2020.00\win32_64\bin\empro\toolkit\engine_support\fem\state_machine\x_emds.py", line 708, in simulate
        self.simulate3D()
      File "C:\Program Files\Keysight\ADS2020\fem\2020.00\win32_64\bin\empro\toolkit\engine_support\fem\state_machine\x_emds.py", line 459, in simulate3D
        self.simulate3D_refine()
ile "C:\Program Files\Keysight\ADS2020\fem\2020.00\win32_64\bin\empro\toolkit\engine_support\fem\state_machine\x_emds.py", line 585, in simulate3D_refine
    self.initialSolve()
ile "C:\Program Files\Keysight\ADS2020\fem\2020.00\win32_64\bin\empro\toolkit\engine_support\fem\state_machine\x_emds.py", line 281, in initialSolve
    self.mesh(resultDir,resultDir, []);                               # initial meshing
ile "C:\Program Files\Keysight\ADS2020\fem\2020.00\win32_64\bin\empro\toolkit\engine_support\fem\state_machine\x_emds.py", line 1094, in mesh
        self.callEmdsMesher('level'+str(currentLevel+1))
      File "C:\Program Files\Keysight\ADS2020\fem\2020.00\win32_64\bin\empro\toolkit\engine_support\fem\state_machine\x_emds.py", line 1053, in callEmdsMesher
    self.genericEmdsCall_2("mesh", command)
ile "C:\Program Files\Keysight\ADS2020\fem\2020.00\win32_64\bin\empro\toolkit\engine_support\fem\state_machine\x_emds.py", line 1340, in genericEmdsCall_2
        raise Exception(message)
    Exception: 3d mesh generation failed with errors. Check the error message for details.
    ------------------------------------------------
    DISTRIBUTION SUMMARY:
    ------------------------------------------------

====================

    Simulation did not succeed.

    ------------------------------------------------
otal Elapsed Time = 0:12:58
    ------------------------------------------------
Simulation results can not be reused

网友A:
    small gaps between objects
            illegal geometries using the Geometry Inspection command.
应该有些小孔隙,导致软件没法做网格剖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all gaps between objects
        illegal geometries using the Geometry In ...

    谢谢你

网友:
    感謝~學習到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