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7301智慧家庭家居照明线性恒流芯片2.5-85v调光调色温【低成本低功耗】

楼主(2020-11-17):
    H7301是一种带PWM 调光功能的线性LED 恒流IC,仅需外接一个电阻和一个NMOS 管就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LED 恒流驱动电路,调节该外接电阻就可以调节输出电流,输出电流可调范围为16mA 到1500mA。
    H7301 内置过热保护功能,可保护芯片及MOS 管,避免因过热而造成损坏。
    H7301 具有低静态电流,典型值为100uA。
    H7301 带PWM 调光功能,可通过在DIM 脚加PWM 信号调节LED 电流。
    H7301 采用SOT23-5封装。调光辉度65536级,单通道。

    惠海H7301特点:
    1、电源电压:2.5V~85V
    2、低静态电流:100uA
    3、输出电流:16mA 到1500mA
    4、PWM 调光:高频率25KHz
    5、输出电流精度:优于±3%
    6、内置过热保护
    7、电源电压可扩展至85V
    8、调光辉度:65536级
    9、外驱能力同类产品好,MOS可选择性很广,客户可选择性价好的MOS设计方案
    10、全系列保护功能完善:过温保护,短路保护
    11、 只需要修改一个电阻RCS值,可以做到的压差低,效率高。相比下,H7301对mos要求不高,不必VTH很低的MOS。
    12、静态电流低,能使电池有好的续航能力。
    13、PWM调光共阳输入

    应用领域:
    智能家庭家居照明
    低压商业照明
    太阳能照明
    LED手电筒
    LED 台灯
    LED矿灯
    LED指示灯
    智能球泡灯
    景观亮化照明
    汽车LED灯
    线性LED照明驱动

网友:
    H7301是一种带PWM 调光功能的线性LED 恒流IC,仅需外接一个电阻和一个NMOS 管就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LED 恒流驱动电路,调节该外接电阻就可以调节输出电流,输出电流可调范围为16mA 到1500mA。

网友(2021-04-21):
    应用领域:
    智能家庭家居照明
    低压商业照明
    太阳能照明
    LED手电筒
    LED 台灯
    LED矿灯
    LED指示灯
    智能球泡灯
    景观亮化照明
    汽车LED灯
    线性LED照明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