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pcb布局的重要性吗

楼主(2020-11-17):
许多设计人员开始认为电路功能和可靠性是印刷电路板PCB)设计中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在实践中,PCB布局是创建成功最终产品的关键因素,而不是许多工程师在初始设计周期中实现的。

布局对电子产品至关重要,在某些PCB设计团队中,设计通过专业布局技术人员,以实施最佳实践并避免已知的放置注意事项。在大多数情况下,利用先进的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软件来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检测潜在的设计问题,并警告明显的错误。

PCB布局成功的一些关键因素是:

  • 经验 - 设计经验对简单和复杂PCB设计的质量结果有很大帮助。
  • 工具 - 强大的工具集,如CAD和制造设计(DFM)计算机应用已成为必须设计当今复杂的PCB。
  • 遵守指南和最佳实践 - 有许多普遍接受的指南和最佳实践可以有利于开发PCB布局,一直到制造和测试过程。
PCB布局指南

某些指导原则与特定类型的PCB相比更为重要,例如与柔性PCB,多层板等特定用途有关的指导原则。和专业技术,包括高密度中间件nnect板。但是也有许多指导方针适用于许多学科:

一般指导原则

从粗略的计划开始 - 一个通用的设计,说明建议的组件和布局将产生良好的进行详细电路工程和PCB布局的工作计划。

物理板限制 - 确定影响设计的任何因素

  • 电路板尺寸 - 预定尺寸要求
  • 材料 - 需要使用特定的电路板材料将推动元件的使用
  • 连接 - 电路板的安装或安装方式将极大地影响布局,因为连接点和方法可能会影响元件的放置

估算 - 一旦确定了电路板元件和尺寸,评估器件和必要走线的组合是否适合电路板尺寸。

图层 - 确定是否需要多层,如何在laye之间路由连接rs,以及最终的设计是否可以由制造商制造。

平面 - 连同层设计,考虑如何实现电源和地平面,最佳做法是将两者分开最大限度地减少电磁干扰(EMI)并有效管理电源。避免使用部分平面以避免翘曲,层压问题,焊接和其他制造问题。此类构造问题可能导致电路板可靠性问题或完全失效。

跟踪指南

在设计早期需要考虑跟踪,以避免PCB问题。

线宽度 - 太近和太窄的迹线可能导致短路情况。相反,位置过宽的走线会增加电路板上所需的空间,增加尺寸,所需的层数和/或成本。

跟踪功率容量 - 取决于要处理的电流量单个走线和电路板结构,可能需要增加走线宽度。

焊盘和孔的尺寸和比例 - 通过在初始设计期间确定焊盘/孔比和尺寸,可以计算钻孔和其他考虑因素的公差。这可能因制造商而异,因此在此过程的早期与预期的制造商进行协商非常有益。随着PCB的尺寸不断缩小,这一点变得更加重要,并且通孔也是至关重要的。

焊盘形状 - 焊盘尺寸和形状可根据要加入的元件和制造工艺而变化被利用。这将影响PCB布局。在此过程中,请尽早咨询PCB制造商,以确保电路板设计符合制造标准。

散热问题 - 如果电路板功能将包含重要的热发电机组件,考虑到耗散容差或散热器要求。

EMI/EMC考虑因素

PCB存在电磁干扰,电磁兼容性和其他不良元素等常见问题。避免此类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电路板缺陷需要注意接地布置和跟踪角度的细节,这些细节往往会增加EMI。

紧密靠近的并行走线会产生串扰,从而产生电路板性能或故障问题。在实际必须穿过迹线的地方,最小化电容和感应问题的最佳做法是使它们以直角交叉。

解决PCB布局问题的方法

许多PCB布局挑战可能是通过遵守基本准则来避免,但经验仍然是一个不能过分强调的属性。经验丰富的PCB布局技术人员,配备先进的最新设计软件,是开发PCB的最佳方案,可以按设计运行,也可以转换为高效制造。

软件程序现在可用 - 有些成本很低或没有成本 - 为PCB工程师提供简单的设计和布局功能。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制造(CAD/CAM)系统如今被认为是开发更复杂和技术电路设计和制造的重要组成部分。

制造设计(DFM)工具是实际PCB之前的下一步生产,验证设计和检测可能在生产过程中产生问题的区域。

网友:
迹线宽度 - 太近和太窄的迹线可能导致短路情况